关于lvc16245与fpga之间作为数据总线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8-10-07):
我用六片lvc16245合用fpga的数据总线,在不同时刻将六片16245的数据读出,
16245的B端进信号端,16245的A端与fpga相连总为数据总线,我用fpga的一个io口控制16245的oe使能端,
但是现在现象是如果16245的B端的一个口为一个脉冲信号(如12us)但是,使能该芯片之后,、在A口的对应脚上出现一个12us的宽度之后,不能立刻下拉到0电平,波形总是要经过几百us之后才能到0,这样就会影响我对其他芯片的信号处理,请问我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楼主:
请问有见过之类的现象的

这类问题如何解决,lvc16245输出端能总为数据总线复用吗?

网友A:
问题不清楚

1、方向端是怎么控制的?如果是单向的,为啥不用16244?
2、所说的脉冲信号是指负脉冲吗?“不能立刻下拉到0电平”是指OE有效时还是有效结束之后?
3、总线上还有多少负载?包括上下拉电阻等?

网友B:
如果你做FPGA,就必须要考虑时序。

这个明显的是时序出了问题,lvc系列的时间不可能这么慢,你的几个片选在fpga里面是护持的么?是一片138译码出来的么?

你在选通245后,总线感觉是悬空的,仔细再查一下设计,怀疑245的方向没有控制对。也不排除上拉电阻太小,总线电容太大,245驱动能力太差半天才驱动成0. 或者总线竞争,按TTL标准低电平肯定能争过高电平但是是有时间的,245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