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10-08):
昨天给自己的液晶拍了个照,结果发现个奇怪的问题,当闪光灯闪时,液晶就会灭掉,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LCD是12864的stn液晶。

补:并不是拍到的照片无法显示图像,而是真正的液晶灭掉了,然后重新上电就又可以工作了。

网友A:
一点都不奇怪,除非你的液晶可以在太阳底下用

网友B:
哈哈,把闪光灯关了再拍就是了。

还有给显示器拍照发现只拍了一部分的呢。
显示器本来就是不一直量的,辉度时间有限。

液晶是背光被闪光给挡住了。

网友C:
拍照发现只拍了一部分

拍照发现只拍了一部分,是什么意思,拍不完整不可能吧,是不是拍的图像不完整?

网友D:
曝光时间长点就全了

闪光放电灯的闪光时间很短,平时为数百分之一至数千分之一秒。
所以正好碰上LCD刷新数据瞬间时就逮不到图象了.

网友E:
刷新

刷新率的问题...

楼主:
照片可以正常拍的

照片可以正常拍的,也可以把液晶的图像拍下来,但是会导致液晶熄灭(是真正的液晶,不是照片上的液晶)。不知是什么原因?闪光灯对液晶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D:
灯太刺眼,液晴只好吓得闭上眼睛喽,哈哈

有可能感应到闪灯高压了(瞎猜滴)

网友F:
呵呵,LS,俺也是这样想滴...

网友G:
LZ只要试试把液晶点亮然后把背光关闭,马上就会体会到背光

打闪光灯拍夜景还能拍出夜景吗?只能拍出白板啦,哈哈哈。。。。。。

网友B:
液晶抗干扰差

手机经常花屏的。
把液晶的线都藏后面。

网友H:
闪光灯干扰

闪光灯是大功率设备,闪光的时候干扰很强,你的电路扛不住,就挂了。

网友I:
试一下

有点意思

5楼说的有道理!明天去试一下看下是怎以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