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式最大不失真电压是怎么算的吗?

楼主(2008-10-08):
在图P2.10所示电路中,设静态时ICQ=2mA,晶体管饱和管压降UCES=0.6V。试问:当负载电阻RL=∞和RL=3kΩ时电路的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各为多少伏?

条件 RL=3K 的答案很奇怪啊,“输入信号增大到一定幅值,电路首先出现截止失真” 输入信号增大的话,Q点左移,首先出现饱和失真才对嘛

更奇怪的是Uom=2.12V,为什么这么算?阻容式最大不失真电压这么算有根据吗?教材没有提到过啊

网友A:
考虑Rc和负载电阻的分压

楼主:
你说的没错,小信号分析是交流负载会比直流负载斜率更陡

这个是官方答案,我就是搞不懂。第二个的答案为什么不是

(Icq×RL||Rc)-Uces
------------------           Uces(饱和管压降)
    2^0.5

网友A:
三极管截止时,相当于6V电压加在两个3K串联的电阻上

所以输出的峰值就是3V,有效值就是3/1.414。

如果三极管饱和时,相当于6V电压(实际是电容上的6V电压)减三极管饱和压降后直接加在负载电阻上,
输出峰值是5.7V。因此当然是峰值为3V时先出现截止失真了。

楼主:
00你的解释很费解哦,饱和管压降UCES=0.6V

都提示是饱和的啦,怎么还去算截止区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