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波整流的计算问题!

楼主(2008-10-09):
长话短说,全波整流后平均电压为Vd=0.9*Vc(Vc为整流前的有效值),为了平滑信号,后面加电容,电容后面如果不加负载,Vd=1.414*Vc,也就是Vc的最大值,这是为什么啊?如果后面加上三段稳压器,那算加上负载了吗?想了好久都没明白,请大侠帮忙!

网友A:
参考一下

楼主:
这个问题竟然难倒了一片啊??

网友B:
恐怕是简倒了一片

    正弦交流信号的电压如不特别说明则指有效值,有效值不是峰值,二者的关系式中有个根号2,而电容具有储存电荷的功能、整流二极管是单向导电的……这些都是中学课程的内容啊。
    加上三端稳压器是否算负载,当然算,但这个负载的大小得由稳压器的输出电流决定,三端稳压器本身只是个非常轻的负载。

    解决能力问题之前,先要解决思想/态度问题。

楼主:
感谢指教!

看来楼上的兄弟没理解我的意思,应该是我表达的不清楚。我看到一篇帖子:
Vd是经过整流后的、一个周期(50Hz中的一个正弦波)内的电压平均值。
Vc是变压器次级电压的有效值。
对于半波整流来说  Vd=0.45Vc;全波(桥式)整流时则 Vd=0.9Vc
对于采用简单电容滤波来说,不接负载时,由于电容是个储能元件,无处释放能量,Vo,即电容两端电压,忽略整流管子的压降,就等于Vc的峰值电压,就是1.414倍Vc。
所以前面的计算应是:
Vd:    17×0.9=15.3 (V)
接上滤波电容后:
Vo:    17×1.414=24(V)
对其中“不接负载时,由于电容是个储能元件,无处释放能量”这句话不能理解。接不接负载有什么影响?

网友C:
接了负载后,电容就要放电,电压就不能保持那么高了

楼主:
楼上大哥说的明白!

感谢,一句话另我茅厕顿开啊!呵呵……

网友D:
菜鸟的理解

对于采用简单电容滤波来说,不接负载时,由于电容是个储能元件,无处释放能量,Vo,即电容两端电压,忽略整流管子的压降,就等于Vc的峰值电压,就是1.414倍Vc。
所以前面的计算应是:
Vd:    17×0.9=15.3 (V)
接上滤波电容后:
Vo:    17×1.414=24(V)

24V这个值是轻载时的值吧     如果负载渐渐加重     电压应该会降低   是吧     一般会降多少呢     18V左右?

网友E:
不要犯傻了,你的0.9V是怎么来的?

这点你都没有考虑,怎么说难倒一大片?

此图说明,时间常数不同,平均值也不同。

此图说明,没有直流负载时,Vo→√2*Vc

此图反映了影响Vo的复杂因素

此图清楚表明,你问有Vo是什么回事……你不明白Vo意义,它当然也太神秘了~

网友F:
根本原因在于:二极管整流电源不是线性电源

二极管整流电源不是线性电源,不能用线性电路的观点来分析。
如果有一个线性信号源,波形与半波或全波整流的波形相同,那么经阻容滤波后,输出电压就是等于平均值,即使空载也等于平均值,而不是峰值。具体一点说,波形高于平均值时,信号源向滤波电容充电,波形低于平均值时,电容向信号源放电,即电流可以倒灌入信号源。但整流二极管不能允许电流倒灌。所以不能用线性电路的观点来分析二极管整流电路。

网友G:
到茅厕里感悟一下吧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6楼: 楼上大哥说的明白!

感谢,一句话另我茅厕顿开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