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08-10-09):
  我现在有一个24V的开关电源,需要把它降到6V用什么方法最好,请大家帮哈忙.用7806是不行的,发热太厉害拉!请大家支招.

网友A:
使用LM2576之类的开关型芯片降压比较好

网友B:
追求效率必须用开关电源

用线性电源也可以通过加大散热器(但也不能超出器件的最大极限)或串入电阻来实现,但能量会白白转化成热量浪费掉。

楼主:
谢谢

    LM2576之类的开关型芯片降压比较好
成本高
7806最大电流是多少,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大家能给我点资料不.在下谢谢拉

网友C:
7806不行,发热你接受不了。
LM2576嫌贵的话,可以用MC34063,一块钱以内。

网友D:
哈哈!资料到处都有吧?

哈哈!资料到处都有吧?

楼主:
谢谢

   我看哈行得通不,大家有好的建议希望能给我多提点.小弟在这里感谢拉!

网友E:
这样怎么样

   如果追求效率的话就直接修改你那个24V的开关电源(调整取样比例,当然要注意PWM占空比)把它调到6V好了,如果还要纹波小的话就调到9V在用7806降压好了。这是我的想法了,希望能抛砖引玉。

网友F:
可以这样

24V的输出接一个7815转换成15V,然后再接一个7806就可以了,这样压降就小了,就不会那么发热了.

网友F:
也可以这样

用一块DC-DC转换模块

网友G:
用LM317

其电压U = 1.25 ( 1 + R2/R1 )V

网友H:
7806也未尝不可

先串联电阻,一个或两个。具体看电流大小。

网友I:
两次变压

先用7812降成12V,再用7806降成6V

网友J:
这样是不是很嘛烦。

用一个电源转换模块不就得了。24V转6V的

楼主:
  用一个什么样的电源转换模块
谢谢

网友K:
haoa

317发热也很大,不用开关芯片的话,是否可以考虑两级降压,两个芯片的价钱。
如果用317可以在这个芯片的输入和输出端并一个功率电阻,可以把317发热转嫁出去。

网友L:
东西多了去

LM2575
LM33063都可以。

网友M:
hkp21

24V的开关电源,直接改取样电阻啊

网友N:
先加个功率大点的稳压管在加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