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按键经常有错误,帮看看原理图吧

楼主(2008-10-10):
采用4个管教采集按键,原理见图
经常采错,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吧

楼主:
D3和D2连接单片机管脚,还有D1、D0也连单片机管脚省略了。

网友A:
电路本身都有问题

网友B:
Re

简单问题复杂化,这个电路的设计思路就不对。

网友C:
8个按键,用来9个IO?还外加一堆二极管?

怎么想到的?

网友D:
100K欧姆

板子上上了100K?开玩笑了吧

楼主:
是4个单片机管脚检测高低电平

一共可以检测15个按键,由于管脚不够用,才采用这种方式。

xiang2586:100k电阻怎么了?太大了吗?
哪位能帮忙改进一下啊

楼主:
下半部省略图

网友E:
4个管脚15个健,用4个2极管就够了

去hotpower的blog看看,有接法。

网友F:
100K 应当是不对的,改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