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高手请教:振荡电路

楼主(2008-10-10):
下图中的Cb对于振荡频率会有影响吗?
比如现在已经能够振荡了,频率是1.6KHz左右,而Cb只有1uF,那这个电容会不会影响频率。
看了很多书,好像都没有讲到关于这个电容的作用,哪位能否细讲一下。
谢谢!

网友A:
Cb是耦合电容

Cb是耦合电容,它的作用是将C2上的反馈电压耦合到Q1的基极。如果要说对频率有影响,那就是因为它会将Q1的极间电容并联到LC振荡回路。但极间电容很小,是pF数量级,而Cb有1uF,所以可以认为Cb对振荡频率没有影响。

网友B:
Re

说的对,我想LZ对模拟电路的基础还要加强,

网友C(2010-07-23):
说得好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