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741电路整了我两天,可还是一头雾水

楼主(2008-10-10):
实际电路中,RX2没有焊.
关键是那两个貌似反馈的,又有点不象,不能拿电容和电阻串起来作反馈吧?这个电容还是PF级别的0805电容
这是局部电路图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5221535290.jpg

网友A:
这个图有问题,741的8脚是空脚哦

楼主:
我一开始也有这个疑问

但这个放大电路已经用了N年了,实际应用中没有任何问题,精度和线性度都很高。
电路的作用是把大约3V的电压信号放大为100的电流输出。
至于你说的这一点,猜想可能是预留的,如果741不行要换仪放,就不用改PCB了,这个电路是大厂设计的,一定是个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