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里如何防止静电?

楼主(2008-10-10):
这几天老是烧片子,刚焊起来就能用,用一会儿就不能用了,是不是因为天气干燥静电击穿了,
实验室的情况下如何防止静电?

网友A:
增加湿度

增加湿度,规范穿鞋。桌子铺仿静电塑胶皮并且接地

楼主:
哎,

实验室没这条件啊

网友B:
没用手去反复触摸器件引脚就不是静电所为

注意做做对比实验,隔一会去洗洗手再看。

楼主:
嗯,

洗手倒挺方便,这个以前也知道,但一心急就忘了

网友A:
加湿器

买个加湿器,几十块钱的。装水插电就可以。

网友C:
戴条靜電带在手上

网友D:
哈哈,放静电地板、放静电胶垫、放静电手环,再搞个控制

还需要安装静电设施阻抗监测仪表,随时保证系统的可靠。

网友E:
隔一会儿就坏了。。

老这样可不一定是静电的问题吧。。。
什么片子这么娇气。。

楼主:
哈哈,可能是个人水平问题

是LPC2412,刚开始还能下载,还没跑呢,后来发现复位脚就不起作用了,和地之间的电阻只有几十欧,不能复位了

网友F(2011-03-29):
从楼主描述看,应该不是静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