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能阻止我RF2.4G模组的接收吗?

楼主(2008-10-11):
(无正文)

楼主:
流一点口水

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这里流一点口水吗?

楼主:
振荡源

没一个看了有一点意见发表的?

我觉得晶振放在这儿是有影响的,必定它在模组前面,而且又是一个振荡源来

的,如果将其插到PCB反面肯定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

至于拔动开关就不知道怎么来理解了?

网友A:
那我来说两句吧!

1,拨动开关应该影响不大,无非是因为它的存在使得屏蔽壳有两个开口而减弱屏蔽的效果。
2,晶振肯定是影响很大的,大的辐射源,而且离天线这么近!
3,晶振最好远离天线,另其金属壳充分接地,如果成本不限制,最好做4层板。任何一根走高频信号的线都是一根天线,它是很大的辐射源,所以最好将晶振信号埋在地里。

网友B:
那晶体根本就干扰不到

频率相差太多了
唯一有影响的是影响了天线的参数,会造成天线阻抗的变化

楼主:
成本太高了.

做4层板是不可能的了!成本太高了.

模组上的是26M PCB本上的是12M的,但是如果将晶振移开接收的距离可以增加2-3米

网友C:
都没有影响

晶振的外壳可能有一点点,但是也可以忽略了。
为什么要做四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