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调压器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7-03):
见到这个你会晕滴,不用多解释了吧,哈哈,厂商在玩你哦

固态调压器的原理
        交流部分的调节是用的移相方式,类似于台灯的调节方式。或者说,固态调压和固态继电器不同的就是里面的光耦。

         固态调压器里装的是线性的,固态继电器里则是开关型的。通过调节偏置电压,改变光耦的控制管发光强度,从而改变高压端的等效电阻,达到控制电压的目的。

楼主:
见到这个你会晕滴,不用多解释了吧,哈哈,厂商在玩你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