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燃气阀门,寻求各位老大的帮助

楼主(2008-07-03):
各位大虾,现在我手头这个燃气阀门,一直没有资料,甚至无从知道控制方式,如果有哪位老大知道此类阀门,或者,指点一下此类阀门的控制方式,本人不甚感激,嘿嘿
为这个事情愁了几天了

楼主:
这个是唯一的网站上的信息

The 6003-3VK is a intermittent pilot ignition gas control
that operates on either 3 VAC or 3VDC, with manually
controlled variable Hi to Lo, top pressure taps for
checking inlet and outlet pressures, multi-position
mounting angles 0° to 90° from upright position, outlet
positions and sizes can be straight out or at 90° angles
and sizes can be 3/8” or &frac12;”NPT or a combination of both,
ambient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tings are -40°F to 175°F.

楼主:
东瓜呼唤老T叔

东瓜呼唤老T叔

网友A:
re

阀门不是通电就闭合吗?没有通电试过吗?

网友B:
国内有用三个电磁铁控制3个加权小孔,可有8级火头

还有一种用旋转电磁铁直接控制转阀的

<H2>旋转电磁铁</H2>对旋转电磁铁 (螺线管 / Solenoid) 施加正向电流时,在其左边的上下圆弧处分别形成电磁N极和S极, 此时磁转子 (Rotor) 因其固有磁极相反, 就在磁极排斥作用下带动摆杆 (Swing Rod) 顺时针旋摆到, (在额定负载和额定电压条件下, 从线圈通电, 到摆杆位置旋摆到位置的时间叫响应时间). 随后电磁铁 (螺线管/Solenoid) 失去电流和磁性, 磁转子靠固有磁性吸助上下圆弧使摆杆保持.
然后再给电磁铁 (螺线管/Solenoid) 反方向脉冲电流,上下圆弧处形成相反的S和N极 , 此时磁转子 (Rotor) 带动摆杆 (Swing Rod) 逆时针旋转返回到所示状态, 在脉冲电流中断后靠磁转子固有磁性保持. 请联系我们索取产品的详细资料。 <H2>众恒电器产品列表 — 旋转电磁铁</H2>产品型号
产品图片(点击放大)Duty Cycle行程vs 近似力量 (g)功率最大通断时间详细资料25X35X45X67.5X95XZHR-2917
29 x 17
100%0.0220.0170.012@@7 25%0.0690.0580.035@@836ZHR-4927
49 x 27
100%0.220.1040.0810.0580.02221 25%0.840.470.390.230.0988436

 <H1>供应HTKF-2燃气比例电控阀 </H1>第 4 年
四川省雅安市航仪电器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进入企业网站 查看联系方式 最新供应 | 诚信通档案 | 公司介绍 联系人: 邓立江 先生  加为客户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诚信通指数:  74 工商注册信息: 已通过华夏认证 证书及荣誉: 2 项   12供应HTKF-2燃气比例电控阀 放大图片 当 前 价: -  最小起订: - 供货总量: - 点此询价 给我留言发 货 期: 10 天内发货 所 在 地: 中国 四川 雅安 有效期至: 2008年09月11日 查看类似产品
  类目:燃气阀
  所在地:中国四川
  价格:

 收藏此信息  推荐给朋友  举报此信息 上一条 1 2 下一条 本公司共有2条同类“燃气阀”供应信息详细信息

一、外形尺寸:(见图) 二、性能指标: 1、使用条件: ①、使用燃气种类:液化石油气、天燃气、人工煤气 ②、进口燃气压力:0.5~3.5KPa ③、使用压力:5KPa以下 ④、燃气调节范围:前腔压力P1=3000Pa 5m/h≥Q≥0.3m/h ⑤、使用环境温度:-20~+60℃ 2、电气性能: ①、电磁阀线圈电阻RD:95Ω±10% ②、比例阀线圈电阻RB:80Ω±10% ③、额定电压:DC 24V ④、开阀动作电压:VD≤21V(加压5KPa) ⑤、关阀释放电压:2V≤VS≤8V(加压5KPa) 3、气密性: ①、外部泄漏:10KPa空气压力下,泄漏量≤50ml/h ②、内部泄漏:4.2KPa空气压力下,电磁阀泄漏量≤20ml/h 4.2KPa空气压力下,比例阀泄漏量≤50ml/h 三、适用范围及优点: 本产品适用于恒温燃气式热水器、壁挂炉。并具有低流量稳定、重复精度高等优点。该产品已申报国家专利。

网友C:
T叔就是一个活的资料库

楼主:
多谢老T叔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