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隔、共地问题

楼主(2008-07-15):
用单片机给MOS管驱动模块2111信号,通过MOS管关断开通控制电机,单片机与驱动之间用加光隔吗?单片机与驱动共地吗?

网友A:
主要看电机的功率

要求较高或没有把握时最好加上,隔离的含义就是没有任何电气连接,共地就称不上“隔离”了。当然,光藕的用法很多,未必都是做隔离的。

网友B:
一般配ir2111是可以直接驱动MOS的,低成本方案中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