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测试系统,但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2008-07-15):
    想设计一个测试系统,对目标系统进行测试,主要是测试各部分线路,元件是否正常。
    目标系统由控制板、显示板、IO板等组成,目标系统上有单片机、串口、液晶、键盘、蜂鸣器、LED灯等元件,希望有一套装置,包括硬件和软件能在目标系统焊接完成后检测出各部分线路或元件是否正常工作,并能指出不正常的部件。
    现在毫无头绪,也不清楚这种测试系统究竟要细到什么程度,是仅指出哪个部件不正常,还是能够指出不正常究竟是由哪个线路、端口等引起的。
    不知道那位做过相关设计的,不吝赐教:)

楼主:
人工自动测试配合??

我现在想到的就是通过软件来测试,人工和自动测试配合,因为想LCD、LED、蜂鸣器、串口之类的终端都可以直接由人来判断其好坏,但是只能判断其正不正常,不能判断异常是由什么引起的。像串口,如果异常,究竟是TxD不行还是RxD不行?LCD,又是Data、CLK、RS中那根线不行?
由于不是一体化的PCB,如果想配合硬件测试,即重新设置一套测试装置也很麻烦,现在就是找不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

网友A:
哈哈,你的问题较复杂

通讯口问题涉及到接插件的加工及不当插拔较多,焊接及器件占比例较小,还是人工处理合算
lcd若是金属引脚的,可靠性较高,一般只需全部点亮检查有否缺划即可
若是导电橡胶夹紧的,则问题较易发生在螺丝未夹紧,松紧不均,接触面有杂物,而引起缺划,上策还是人工检测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