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楼主(2008-07-16):
变压器串联在电路中是怎么回事,新手,刚接新项目

网友A:
可能是用来测量电流

也可能是若干变压器串联运行

网友B:
讨论

串联运行
  降电压

网友C:
确定是变压器?还是电感!

网友D:
贴电路,否则就算里跪到死也不会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