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变直流问题

楼主(2008-07-16):
由交流220V如何变成直流5V和直流15V? 都能使用什么方法呢?谢谢

网友A:
变压器+整流、滤波、稳压

或者用开关电源。
这样的问题实在不该成为问题。

网友B:
变压器降压 整流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学过电子呀?

网友D:
RE..........

用线性变压器降压到15V和5V再用整流电路将交流变为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