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IC可以将一个+ -频繁切换的电压转换成稳定的+ -电压

楼主(2008-07-16):
我这里有个IC
上面刻有4R 74G
能将一个+-频繁切换的电压转换成稳定的+-电压
不知道怎么买
查也查不到
各路同行帮个忙
还有没有类似的IC???

补充:电压是继电器切换的,频率很低。正因为如此,整流是不可能的。3楼提出的绝对值电路,有点意思,非常谢谢!

网友A:
呵呵,输入输出电压多少?切换频率多少?

网友B:
整流桥或绝对值电路

网友C:
楼上正解

2楼提出的则是选型条件,也必须考虑。

楼主:
恩,这么简单的问题,一个整流电路即可搞定

恩,这么简单的问题,一个整流电路即可搞定。
我感觉现在的工作状况,问题越简单,想得越多,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