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地址问题

楼主(2008-07-16):
我使用WINIO,这个DLL驱动并口与I2C通信,

用程序控制PC并口模拟I2C的时钟数据传输

其中遇到一个问题

用I2C进行寻址的时候,从设备的应该地址怎么设置?

是那个IC自己的EEPROM里面有还是怎么设置?

知道的说下好吗,小弟新手

万分感谢

网友A:
I2C总线上每个从器件都有一个固定的器件地址

网友B:
查看相关Datasheet,里有说明

网友C:
同意楼上

不同芯片,Device address的设置都不一定是一样的

网友D:
不同的芯片设置不同

从器件地址有的是固定,有的还需要外电路辅助(器件管脚接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