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应用问题

楼主(2008-07-17):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85028173.gif我将LM2576-5V按下面的测试电路搭好,发现不加负载是输出电压在5.2~6.3之间反复变化。加上250欧姆负载后稳定在5.8V。哪位朋友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A:
仔细查看电路是否有搭错?

还有你用的电感是什么类型的电感?

网友B:
我自己搭过这个电路,效果非常好,带不带载5V都很稳定

楼主:
电感是EE19磁芯绕的,0.44*2,40T,100uH

同样的电路,我把2576-5V换成2576-15V,效果就很好,稳定输出15V

网友C:
电感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但也不排除布板问题,注意电原理图上给出的接地连接,非常之重要。

网友D:
电感一定要吗?

如果是滤波用的,可否去掉?

网友E:
这个电感可不是滤波用的,是储能用的,必须要。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

4脚和地之间1000uF电容接错了地方,2脚输出经过电感直接反馈给了4脚,导致输出不稳

网友F(2013-05-23):
楼主,请问你改后的电路fb是怎么接的,我正在做毕设,要用到这个电路

网友G:
呵呵,搞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