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08-07-17):
如下图,经过桥式整流模块整流后还用再加滤波电容了吗?集成模块内部有滤波功能吗?整流后的电压与原电压比较大概在什么范围内?我想把交流220V变成5V和15V的直流电,变压器输出电压取多大好啊?要是变成18V在送给7805电压是不是太高了?像下图中这样设计可以吗?如果不行那要怎样设计呢?谢谢!

网友A:
负载电流多大?

前后需要加大的(1000uF左右)滤波电容
7805可加在7815后面(7805负载电流比较小的话)
可使用18VAC的变压器
整流后的峰值电压约为21V(15VAC*1.414)

楼主:
请问楼上

7805输出给单片机,7815输出给IR2111(MOS管驱动模块),你说的是7805和7815的输入输出接两个大的电容吗?就是图中0.1UF的电容要用1000UF的?那整流模块后面还用再加电容滤波吗?集成模块内部有滤波功能吗?图中变压器输出15V,若整流后21V经过20欧的电阻再接7805电压值能满足条件了吧?谢谢

网友A:
0.1uF要1000uF也要

整流模块后面要加大电容滤波(如果离7815/7805的输入端很近,7815/7805输入端就不用再加大电容滤波,但〉=0.1uF的小电容要加。)
集成模块内部没有滤波功能
21V经过20欧的电阻再接7805电压值可以

网友B:

选18V的变压器---整流---电容滤波(470uF)---7015--电容滤波(10uF.104)--7005---电容滤波(10uF.104).这样就 可以 了!

网友C:
7015与7005串联?

7015与7005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