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功率可以增加多少增益是有比值的,大家来帮忙谢谢了

楼主(2008-07-18):
多少功率可以增加多少增益是有比值的,它们的比值是多少?
到一定的功率时,这个比值会发生变化,请问一下这个临界点是多少?

网友A:
看来楼主还是没搞清楚这个功率和增益的概念

增益是个设备固有属性,反映的是设备对信号放大的程度,在正常工作范围内,增益值是保持不变的。
例如你输入1V的信号,输出变成了2V,那么增益就是2。如果你改成2V输入,那么输出就成了4V,增益
是保持不变的。知道了输入电压,再根据增益的大小,就可以计算出输出电压的大小。

而功率则是反映做功快慢的物理量。例如你输出为4V,1A时,功率就是4W。输出为2V,1A时,功率就是2W。

网友B:
00再怎么耐心也没用

怎么就不肯看点基础书?这样学不会的,真替你着急.

网友C:
楼主的问题

可能是不知道 1mW/600ohm 为 0db 这个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