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二极管作用

楼主(2008-07-22):
如图, 放在电源处这个二极管一般作用是怎么回事了? 谢谢

网友A:
应该放电容前面……

楼主:
computer00

为什么要放在电容前面啊, 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B:
电容要不要保护?

网友C:
怀疑这电路里还有其他供电口,防止反灌。要是防反就不高

楼主:
就是有两个供电口

图中画的是直流电源适配器供电的, 另外相同的还有一个电池供电

二极管和电容位置对吗?

网友D:
电路不全,没办法分析

电路不全,没办法分析

楼主:
这是两个相同的

网友E:
唉,功能很明显啊

防止电流倒灌

楼主:
和电容的位置用调整吗

和电容的位置用调整吗

网友F:
不是防反的。因为在插头的地方就有防反了。

二极管是防倒灌的。

楼主:
防反和防倒灌是怎么回事

防反和防倒灌是怎么回事呀  谢谢!

网友G:
我来讲堂学前课

防反:防止电源正负接反,在你的图中电容放在二极管前面,如果电源接反的话,电容就爆了
防灌:你假设电源和电池的电压不一样,这样高电压会往低电压源中灌电流,加二极管可避免

楼主:
多谢楼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