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方案求教

楼主(2008-07-23):
大家好:
    有个问题请大家给个建议,对输气管道内的积水程度进行检测,要求做一个便携式的仪器,能够在管道表面检测到管道内积水的程度,请给个检测方法的好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A:
超声波液位检测

不是做产品卖而是自用,买个成品好了。

楼主:

推荐一下啊,最好介绍一下实现措施

网友B:
电容式接近开关

改一下:电容式接近开关的话,你的管子估计不能是金属或者含有金属。
如果用二楼的说法:听说超声波接近开关可以设置盲区,你将管子的厚度大小设置成盲区,这样将超声波接近开关紧贴在管子上来测量估计可以,但是这是面还会涉及到气体的浓度,既然你的是输气管,估计这个方法也行不通,因为你的气体浓度太高了

网友C:
积水与气体

上面两个方案都可以实现。第2个方案的产品有可稳定一些;第1个成本很低
1、电容方案:积水与气体的密度是不同的--电容不同
2、超声波方案:积水与气体的密度是不同的--速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