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是热敏电阻,请帮助判断

楼主(2008-07-23):
我这里有个圆形片状电阻(电源板上的),怀疑是热敏电阻。但在测试时发现表笔不能对调,当表笔定好一个方向连接电阻后加热....阻值增加,调换表笔后加热....阻值减小。奇怪!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A:
热敏电阻没有方向性

有图么?

楼主:
无图.我是拆下元件测试的.

网友B:
元件的实物图

楼主:
跟其他的热敏电阻形状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在测量的时候不能确定是NTC还是PTC.

网友C:
那让它加热一下再测电阻不不加热前比较一下就OK

网友D:
手捏住量电阻看看

网友E:
受热阻值变化不同

1个正方向变;1个负方向

网友F:
极性电阻

有具有方向的电阻的,自己找一下,具备正负极性的电阻

网友G:
有极性的.... 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