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选型(触点电压直流48V,容量480V以上的功率继电器)?

楼主(2008-07-23):
由于要求通过继电器触点的电压为直流48V,最大电流为10A以上,那么容量就达到了480W,有见过这么大容量的吗?麻烦留个型号,谢谢!

楼主:
继电器选型(触点电压直流48V,容量480W以上的功率继电器)?

由于要求通过继电器触点的电压为直流48V,最大电流为10A以上,那么容量就达到了480W,有见过这么大容量的吗?麻烦留个型号,谢谢!

网友A:
去配套市场看看吧

    这个规格不难找,继电器讲究线包电压、触点耐压和额定电流,型号无所谓,同一规格不同厂家的可以互换,但型号却很可能根本不同,型号相同反而说明是仿制的。

网友B:
触点闭合后电压=?鸭,触点分开时电流=?鸭?

lz的电功怕是还给老师了吧,哈哈
继电器触点的接触电阻一般为50mΩ左右,闭合后流过10A电流的压降会有多大?

网友C:
RE

楼上的说的对,继电器的选用要主要触点的分断电压和电流,同时还要主要驱动线包的电压,根据你自己的使用条件选一个就可以了.当然不同厂家生产的质量会大不相同.

网友D:
......

可以考虑MOSFET嘛......

直流48V的继电器不常用,可能不便宜!

网友B:
很普通的拉

功率继电器<hr>JQX-115F(114F)特 性:
●低高度,仅为15.7 mm
●线圈功耗为400 mW
●接点与线圈间耐压为5 KV 爬电距离为10mm
●外型尺寸: 29*12.8*15.7
● 多种接线方式和负载电流
● 备用各种接线方式的插座触点参数触点形式1Z(1c) 1H(1a)Z(C) H(A)2H (2A) 2 Z(2A) 接触电阻50mΩ(1A 6VDC)50mΩ(1A 6VDC)50mΩ(1A 6VDC)触点材料Silver Alloy 银合金Silver Alloy 银合金Silver Alloy 银合金触点负载(阻性)12 A / 250VAC 28VDC 16 A / 250VAC 28VDC 8A 250VAC/5A 30VDC最大切换电压250VAC /110VDC 250VAC / 110VDC250VAC/110VDC最大切换电流12 A 16 A 8 A最大切换功率3000VAC /300W 3750VAC/450W 1250VA 150W机械寿命2×10<SUP>7</SUP>次(72,000次/小时)2×10<SUP>7</SUP>次(72,000次/小时)2×10<SUP>7</SUP>次(72,000次/小时)电气寿命1×10<SUP>5</SUP>次(360次/小时)1×10<SUP>5</SUP>次(360次/小时)1×10<SUP>5</SUP>次(360次/小时)性能参数绝缘电阻1000MΩ,500VDC介质耐压触点与线圈间2000VAC 1 min. 断开触点间1000VAC 1 min. 浪涌电压(线圈触点间)4,000V(1.2×50us)动作时间Max:10ms释放时间Max:5ms线圈温升(额定电压下)45℃冲击  稳定性98m/s<SUP>2</SUP>  强度980m/s<SUP>2</SUP>振动双振幅 1.5mm 10~55Hz湿度5%~85%温度范围  -40℃~+70℃引出端形式  印制板引出端重量1.35g封装方式  塑封型线圈参数额定线圈功率   0.4 W线圈规格表额定电压VDC 动作电压VDC 释放电压VDC
线圈电流mA(20℃)线圈电阻Ω53.500.580.062±10%64.200.666.7090±10%96.300.90±10%128.401.2033.30360±10%2416.802.416.701440±15%4833.604.808.305760±15%产品标记标记示例JQX-115F /12DC-1ZS G T F继电器型号JQX-115F线圈电压 5      6       9      12        18       24    48  VDC 触点类型1 : 一组          2:  二组          无: 16A 一组触点形式 H:  常开触点                         Z :  转换触点 封装形式S:         塑封型触点镀层G:镀金触点             无:不镀金触点触点材料T: AgSn02                  无:AgNi绝缘等级B:B级 130℃ F:F级 155℃ 无:A级 105℃型号对照表创星
CHANSIN瓯姆龙
OMRON宏发
HONGFA王利
OEG()松川
SONG CHUAN西门子
SIEMENS SCHRACK赛特勒
ZETTLER国兴
GOOD SKYJQX-115F 115F 845 RT AZ761/743
[ 外形图、接线图、安装孔尺寸 ]      [ 性能曲线图 ]
乐清市星际继电器有限公司 →
http://www.chansin.com.cn/product.asp?productid=39

网友D:
to 老T叔

切换48V,负载10A

那个继电器好象不适合吧.......

网友B:
谢谢ls提醒

没想到直流负载电压高一倍,电流容量要缩小5倍以上,长见识了

产品中心 >> 大功率继电器<hr>JQX-40F特 性:
技术参数 触点参数  触点形式         1Z      (1C)                          2Z (2C)  接触电阻        100mΩ     (1A 6VDC)  触点材料      Silver Alloy   银合金              AgCdO  触点负载(阻性)       40A/250VAC 30VDC     40A/250VAC 30VDC  最大切换电压       380VAC / 220 VDC  最大切换电流            40 A               40 A  最大切换功率         10KVA /1200 W     10KVA /1200 W         机械寿命        1×10<SUP>7</SUP>次  电气寿命        1×10<SUP>5</SUP>次   性能参数  绝缘电阻                 1000MΩ,    500VDC介质耐压       触点与线圈间2500VAC 1 min.        断开触点间1500VAC 1 min.        触点组间1500VAC 1 min.     动作时间       35     ms    释放时间       25     ms     冲击      稳定性100m/s<SUP>2</SUP>      强度1000m/s<SUP>2</SUP>    振动        1mm 10~55Hz    湿度        98%RH% +40%    温度范围          -55℃~+70℃  引出端形式            重量            g     封装方式         防尘罩    线圈参数  额定线圈功率         直流 DC :   2W                交流AC:    4VA   线圈规格表额定电压VDC 动作电压VDC 释放电压VDC 线圈电阻Ω54.00.5027.5±10%64.80.6040±10%129.61.20160±10%2419.22.40650±15%4838.44.802600±15%11088.011.011000±15%
额定电压VAC 动作电压VAC 释放电压VAC 线圈电阻Ω64.801.8011.5±10%129.603.6046±10%2419.27.20184±10%4838.414.4735±15%12096.036.04550±15%220/240176.066.014400±15%   产品订货标记标记示例JQX-40F / 12VDC-  2Z 1 T继电器型号JQX-40F  线圈电源A:交流                 无 :直流  (D)线圈电压直流:5~110VDC      交流:6~240VAC触点形式1Z:   一组转换            2 Z:  一组转换       安装形式无:     快速锣丝引出端   触点材料T::  AgSnO                       无:  AgCdO型号对照表创星
CHANSIN瓯姆龙
OMRON宏发
HONGFA王利
OEG()松川
SONG CHUAN西门子
SIEMENS SCHRACK赛特勒
ZETTLER国兴
GOOD SKY
[ 外形图、接线图、安装孔尺寸 ]

<H3>JQC-100M超小型大功率继电器</H3>this.width) { this.height=300 } else { this.width=300 }"> 点击浏览大图
公司名称: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发布日期:2007-1-12 所 在 地:贵州 已获点击:51次简单介绍: JQC-100M超小型大功率继电器    【详细说明】
该产品系一组转换的平衡力式功率型密封继电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环境性能优越、负载能力强和切换电压高的特点,是线路切换的理想元件。该产品可供航空航天及其它行业使用。
使用环境条件                                      top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技  术  指  标
1
环 境 等 级
Ⅰ
Ⅱ
1
环 境 温 度(℃)
-55~+85
-65~+125
2
相 对 湿 度
+40℃ 达 95%
3
低 气 压(kPa)
4
4
振动
频率范围(Hz)
10~2000
10~3000
加速度(m/s<SUP>2</SUP>)
200
300
5
冲击
加速度(m/s<SUP>2</SUP>)
1000
2000
脉冲持续时间(ms)
6
6
加速度(m/s<SUP>2</SUP>)
500
500
7
随机振动(m/s<SUP>2</SUP>)<SUP>2</SUP>/Hz
10
20
主要技术特性                                      top
触 点 形 式
1Z
动作时间(ms)
≤20
线圈功耗(W)
≤2
释放时间(ms)
≤20
接触电阻(Ω)
试验前
≤0.05
触点负载
 阻性:
   10A,50Vd.c.
寿命后
≤0.15
绝缘电阻
(MΩ)
常温常湿
≥1000
高温高湿
≥100
介质耐压
Vr.m.s.(50Hz)
正常条件
500
寿命
5×10<SUP>4</SUP>次
低气压
250
重量(g)
≤45
   规格参数                                         top
规格序号
线 圈 电 压
25℃
整个温度范围
额定值(Vd.c.)
最大值(Vd.c.)
线圈电阻
Ω±10%
动作电压
最大值(Vd.c.)
释放电压
最小值(Vd.c.)
动作电压
最大值(Vd.c.)
释放电压
最小值(Vd.c.)
028
28
32
320
18
1.5
22.5
0.9
    ◆若要求提供其它规格线圈电压可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
外形安装尺寸及底视电路图

网友D:
to T叔

其实我一直对以下两项指标存在疑惑:

  触点负载(阻性)        40A/250VAC 30VDC      40A/250VAC 30VDC
  最大切换电压        380VAC / 220 VDC

我不太能理解最大切换电压和触点负载(阻性)之间,对电压的定义到底指的是什么?

到底最大切换电压是个什么概念,触点负载(阻性)中的那个电压又是指什么?

T叔对此是什么理解的呢?

网友E:
re

建议用接触器

网友B:
误导各位了,少累哈

下图是JQX-115F的触点负载性能曲线图,DC那根曲线,30V以下,电流10A高高的,到50V就只剩1A了.俺也是第一次看到,当真吓一跳,哈哈,误导各位了,少累哈

网友F:
LS的图是什么意思呀

继电器的耐压跟电流会有这种关系??????从理论来说,机械继电器肯定说不通,,,,固态的可能还凑和能解释通吧

网友B:
这是厂方提供的继电器触点性能曲线图

一般厂家没有或是不提供这个负载曲线图,以致让设计人员往往只看到最大直流电压<110V这个指标,没想到了50V时,负载电流就只剩1/10了,这也是一些设计中就数继电器触点最嫩,最容易拉弧烧毁.汗汗汗那.
直流大电流最易拉弧,交流情况就好得多了.

网友G:
使用继电器触点容量时一定要看触点性能曲线图

使用继电器触点容量时一定要看触点性能曲线图,基本上国际上大的继电器公司都有这个曲线图,PANASONIC、omron、tyco、finder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