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EEPROM数据的过程中断电,会破坏里面的数据吗?

楼主(2008-07-24):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接口暂态逻辑不是恰好成为“写”,当然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B:
那怎么去保证呢?

网友C:
在每次上电后做一次EEPROM复位就能保证

网友A:
合理的电路设计

思路:利用电源监控等手段检测掉电,然后用逻辑强制写使能引脚至非写入态,注意不能用MCU或MPU的IO去做强制,软件在掉电至一定程度后可能失控。

网友:
串行的比较可靠

用电源监控来锁定数据IC是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