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中坦电容坏的事情

楼主(2008-07-29):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只能上传PDF了
图中红色部分为设计好的主电路,为一马达驱动电路,右边的为主电路设计的工作指示电路,他们之间通过导线连接在一起,蓝色的框为一桥堆,图中的2.2UF/35V的坦电容容易烧坏,要就直接短路了要就爆了,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本人分析可能是马达启动或者停止的时候产生反电动势太高把电容给烧了,但是前面的马达二端加了续流管啊 ,也不会坏啊.
 本人想通过有下中的一个方法,把它加以改善:
  1.在桥堆处断开,串个电阻到后面,然后把电容改用其他型号的.
  2.在电容二端加稳压管或TVS.
  3.在电容二端加个RC吸收电路.
不知道面几点中有没有对我上面的现象加以改善的,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请指教,谢谢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322443242.pdf

网友A:
电容

你这个电容,直接去掉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B:
直接去掉,或者换铝电容也可。

钽电容不能用在冲击电流很大的场合,这种情况应该使用铝电容。但实在看不出在这里加一个电容的必要性,去掉也可。

楼主:
不可以去掉...

去掉的时候马达启动的时候lED点亮不稳定,容易闪.

网友C:
点亮lED这么麻烦?

网友D:
1、不应该用钽电容,换铝电解;2、为什么用个桥堆?浪费

3、LED多大的电流?还要用两个限流电阻并联?

3楼说的是主要原因:
引用 网友B: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楼: 直接去掉,或者换铝电容也可。

<big>钽电容不能用在冲击电流很大的场合</big>,这种情况应该使用铝电容。但实在看不出在这里加一个电容的必要性,去掉也可。

网友E:
灯不稳定不是更好?

 你看一些串口通讯指示灯,或者以太网的指示灯,在传送数据的时候不都是在闪动吗?相反,要是不闪动一直亮的话还以为死机或者坏了呢:)

网友F:
是直流的还用什么整流桥?

网友G:
一个二极管能解决的问题,要用四个二极管??

建议,用一个二极管代替四个二极管,再试试

网友C:
这样就行了

上传不了

网友H:
钽电容过压容易击穿。

网友C:
始终不能发图

也许是电脑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