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系统与被测系统的共地

楼主(2008-07-30):
我在调试电路的时候,让我比较困惑的是,在用示波器观测波形时发现,探头的地与我板子的地有一个300伏特50赫兹的电压,所以只要把探头的地接到板子上的地时就会有放电的感觉,板子上的电源是一个开关电源,两个地没有共地,而且在共地的时候对我的板子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晶振不振了,一会又好了诸如此类不明白的现象,大家看一下,碰到这个情况要怎样做?

网友A:
要么二者的地均可靠的接入大地,要么其中之一用隔离变压

网友B:
消除电压差的方法只有2种:要么短路(等电位),要么完全断开(

LS也是这个意思

LZ 自己去想吧....

楼主:
第一种好理解

第一种好理解,第二种用一个隔离变压器,操作性不强吧,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去买一个隔离变压器即可

功率根据负载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