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晶体不起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7-30):
最近调试一批板子。班子中使用了一款USB PHY芯片(USB3500)同样参数的设置,24M晶振,16pF的电容,1M的电阻。
某些板子可以稳定的起振,而有些板子则不能稳定的起振,具体表现为:
初次上电或长时间(大于1S)断电后再上电,则基本上不能起振。
若断电(拨动开关)后,马上再上电(间隔小于1S),则起振的几率大很多,且间隔时间越短上电几率越大。

以开始怀疑是电容的容值问题,但是更换电容从不焊、16P、22P到39P都换过,问题依旧。
1M的电阻去掉问题也得不到改善。
请问可能是哪的问题,应该怎么改进?

网友A:
换批晶振试试

网友B:
显然是晶体问题

网友C:
USB3500IC供电有问题

你USB3500IC电源端是否有加一个大的滤波电容,将那电容的容值改小试试.

网友D(2011-09-26):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E:
有时和MCU的内部晶体使能有关

网友:
晶振离得太远

网友:
晶振和单片机离近点,不然起振不方便

网友F:
你USB3500IC电源端是否有加一个大的滤波电容,将那电容的容值改小试试.
引用 网友C:

能解释下原因不?想学习下

网友G:
容值大小只会影响频率大小;既然有可以的说明电源部分设计应该没问题。你先确定MCU有无工作再测波形,先定位再排查。确定的方法就是对比验证。
如果对无源的没把握换有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