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串联及并联?

楼主(2008-07-3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好象是高中物理知识呀...

电容串联容量计算跟电阻并联计算一样,耐压要根据分压比来计算。
电容并联等于容量相加,电压为最低耐压的。

网友B:
作业?作业!

网友C:
????????????我没上过高中!

网友D:
re

其实你可以这么记:

1、当电容并联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电容两极的相对面积增大了,所以电容值就大了,所以用值会变大的公式C=C1+C2;
2、当电容串联时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电容两极的相对距离增大了,所以电容值就减小了。所以用值会变小的公式C=C1*C2/(C1+C2)

网友E:
电容的阻抗是1/jωc,然后当成电阻去处理就行。

楼主:
电容如何增加电压?

现我急需要一种可以用电阻,电容或其它零件相组成,可以将电压升高。
                                    谢谢!

网友F:
没上过高中?

那情有可原。

升压?交流还是直流?
交流可以用倍压整流成高压直流。
直流可以用电荷泵输出高压直流。
直流输入要输出交流,那个比较麻烦,需要逆变。
交流输入要输出交流,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