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处理文件的结果一闪而过,有什么办法可以记录它输出的

楼主(2008-07-30):
试了一下午了,找不到好的办法,即使用单步执行,也只能记录一点点,只有半个屏木

网友A:
在最后加pause语句,执行完后会停下来

网友B:
用“>” 或者“>>”

如:
dir >> c:xxx.txt

网友C:
方法太多了

ls的即可

楼主:
呵呵

谢各位了,对这方面了解不多,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啊

网友D:
了解一点最基本的DOS命令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E:
3楼的管道操作最明了

连屏幕提示都可全部查看

网友F:
3楼的不是管道噢,是改向。管道是“|”

网友E:
记起来了

>和>>应该叫“输出重定向命令”,七、八年不用,给搞混了

网友B:
哈,学习了,俺还真不知道那叫啥!

就知道有这么个用法,哈哈!

还曾听说win98以前的岁月可以用批处理写病毒,尤其那个autoexec.bat

不知哪位老大会弄?但总感觉用批处理弄“病毒”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G:
那是抄uni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