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ex文件的格式

楼主(2008-07-30):
(无正文)

网友A:
HEX也有若干种

楼主:
它们的格式不同吗、?

几种不同的hex有格式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B:
自己去啃吧

http://www.moon-soft.com/program/FORMAT/

文件格式大全
图形声音影像动画压缩算法二进制格式
Windows格式文本及字体Internet文件数据库其他

图形文件(graphics)
 名称大小作者
描           述
 位图文件内部初探14K BMP、JPG等六种常用图形文件的结构(中文)
AIai30.pdf260KAdobe公司Adobe Illustrator 3.0文件格式的英文说明书,Acrobat文档
BMPGraphics File Formats 47K  .CUR .ICO文件的格式,有范例
BMP Format38KWim WoutersWindows的.BMP文件格式
BWBW FILE FORMATS3K 黑白图象.BW文件格式
COLCOL Format3KMax Maischein(Max_Maischein@spam.fido.de)调色板文件格式
DWG
DWG file format
12KFrans F. J. FaaseAutoCAD DWG 文件格式说明(BFF 格式)
DXFDrawing Interchange and File Formats87KAutodeskAutoCAD DXF 10.0版文件格式说明
Drawing Interchange and File Formats Release 12141KAutodeskAutoCAD DXF 12.0版文件格式说明
dxf13.zip143KAutodeskAutoCAD DXF 13.0版文件格式说明
Dxf_r14.hlp202KAutodeskAutoCAD DXF 14.0版文件格式说明 (Windows Help格式)
dxf14htm.zip161KAutodeskAutoCAD DXF 14.0版文件格式说明
EMFemf.hlp74KMicrosoft公司 Windows 32位扩展图元文件格式(HELP文档)
GIFGIF Graphics Interchange Format30KCompuServe 公司GIF87图象文件.GIF的格式
LZW and GIF explained-- Steve Blackstock18KSteve Blackstock解释LZW 和GIF
gif89a.doc84KCompuServe 公司GIF89图象文件英文说明文档(写字板文档)
ICOIco.zip115KMicrosoft公司 图标文件(.ICO)文件格式详解(ZIP文档)
JPGjpg.rtf16KEric Hamilton.JPG图象文件格式英文技术文档(RTF文档)
jpg.pdf94KGregory K. Wallace.JPG图象文件的压缩标准(Acrobat文档)
MOVQuickTim.pdf646KApple公司QuickTime动画文件格式(Acrobat文档)
PNGdraft-bo.rtf241KT. Boutell et al网络图形格式说明
PCD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Kodak PCD-format
6KAlex KwakKodak PhotoCD 格式 (RTF文档)
PCXPCX File Format24KZsoft 公司.PCX图象文件格式技术手册
PICPIC Format5KMax Maischein(Max_Maischein@spam.fido.de)Autodesk动画文件PIC文件格式
PSDpsd.pdf369KAdobe 公司Photoshop 4.0文件.PSD文件格式的英文说明书(Acrobat文档)
ps_plug.pdf378KAdobe 公司Adobe Photoshop 3 插件格式(Acrobat文档)
RELrle.pdf32KSpencer W. ThomasRLE 格式说明 (Acrobat文档)
TGA
TGA FORMAT
46KDavid McDuffeeTarga 图像文件格式说明
tga2.zip55KTruevision公司TGA 文件格式说明第二版(Acrobat PDF格式)
TIFtif.pdf366KAldus 公司.TIF文件6.0格式英文说明书(Acrobat文档)
LZWLZW compression7KBob Montgomery 一个.GIF文件的常用压缩算法
YUVYUV4:1:14KAngus DorbieYUV4:1:1文件格式
WMF.WMF Metafile Format14KMicrosoft公司 Windows95的.WMF文件格式

文件格式索引

二进制格式(binary)
AOUTArchitecture Dependent File Format70KHP公司Unix环境下的a.out文件格式
BGIbgi.rtf71KGene LeeBGI驱动程序C源代码 (不全)
BFFA grammar for Binary File Formats8K有关二进制文件格式的解说
COMCOM Format2KMax Maischein(Max_Maischein@spam.fido.de)COM 文件格式说明
EXEDOS EXE File Structure3KMicrosoft公司DOS环境下的.EXE文件格式
EXE Format6KMax Maischein(Max_Maischein@spam.fido.de)DOS环境下的.EXE文件格式

EXE Format
5KMax Maischein(Max_Maischein@spam.fido.de)Windows和OS/2 的可执行文件(.EXE)格式
Executable File Format27KMicrosoft公司Windows环境下的.EXE文件格式
HEXIntel Hexadecimal Object File Format Specification18KIntel公司Inter十六进制目标文件格式
HLPOS/2 HELP Format2KMax Maischein(Max_Maischein@spam.fido.de)OS/2操作系统的帮助文件格式
HPJHpj.doc72KMicrosoft公司 帮助的工程文件(.HPJ)文件格式(.DOC文档)
INF
Windows95 INF files Format
3KRobert RappWindows95的.INF文件格式

LIB
libs.zip5KIan/TWT(baccan@isanet.it)Library库结构
MS Library Format6KMicrosoft公司Microsoft的库文件(.LIB)格式
Dictionary Hashing Algorithm6KMicrosoft公司Microsoft库的字典所用的哈希算法
MAPBorland .MAP File Format3KBrad KimmelBorland公司的.MAP文件格式
OBJobjlib.rtf111K DOS环境的EXE/COM/SYS/OBJ/LIB文件信息(RTF文档)
ssobj.zip54KMicrosoft公司 目标文件OBJ文件的说明书(ZIP文档)
PASbpreal.zip6KRichard BifflBorland Pascal 实数存储格式和C代码
PEpe1.zip65KBernd LuevelsmeyerPE执行文件(Win 95/NT/WIN32)格式说明和查看程序(RTF文档)
winf10.pdf392KIntel公司PE执行文件和 STI (微软符号和类型信息) (Acrobat文档)
REGThe .REG file format13KJeroen MostertWindows注册表文件(.REG)格式
Windows Registry Files24KWindows注册信息文件user.dat、system.dat 、CONFIG.POL文件格式
RESWin32 Resource File Format18KMarco Cocco(d3k@mdnet.it)Win32的资源文件格式

文件格式索引

网友C:
用“HEX文件格式”上网能搜出一大把

不会自己找资料永远是菜鸟。

网友D:
同意LS的,

不过我对大的HEX文件转成BIN文件比较感兴趣,
不知各位兄弟有何妙招,

网友B:
有个hexbin2的小工具可试一下

网友B:
hex 文件格式解密

http://www.51c51.com/diy/hexmi.htm

Intel hex 文件格式解密
    Intel hex 文件常用来保存单片机或其他处理器的目标程序代码。它保存物理程序存储区中的目标代码映象。一般的编程器都支持这种格式。
    Intel hex 文件全部由可打印的ASCII字符组成(可以用记事本打开),如下例所示:
        :2000000012014c75a800e4f508f509780a7a78e4f608dafcd283fcfded240af9a7050dbd81
        :2000200000010ced2488ec34ff50edc283e4fcfded240af9e76d7013ed33e43c700d0dbd2a
        :2000400000010ced2488ec34ff50e50509e50970020508e50924a8e50834fd50aee4f50874

    Intel hex 由一条或多条记录组成,每条记录都由一个冒号“:”打头,其格式如下:
         :CCAAAARR...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