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可控硅耐压变低的问题

楼主(2008-07-31):
我公司大量使用单向可控硅BT169D,用于漏电断路器上。最近市场返回来的产品,打开后很多都是可控硅的耐压变低了,使产品合不上闸。可控硅的耐压由原来的大于600V变为100V左右了。
各位在使用单向可控硅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会出现可控硅的耐压变低了?

楼主:
这里有没有可控硅方面的人士

网友A:
可控硅质量问题!

   建议你选择好的可控硅!你是漏电断路器啊,不要害己害人吧......

网友B:
600V就是600V,不会自己变的,你买的货是假的

另外注意,如果负载呈感性,那么可能会有数倍甚至十倍的尖峰电压,这种情况也必须考虑。

楼主(2010-08-13):
最近我的产品里又出现了这个问题,这里有没有做可控硅的朋友,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
今天向一专家了解了一下,还是封装材料和封装质量的问题,产品吸潮后出现了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