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铂电阻

楼主(2008-08-01):
各位大侠,我买了一个PT100(两线制),在室温27摄氏度时,用万用表测的电阻为112.5欧姆(包括引线电阻,引线电阻约为0.4欧姆),但是根据公式R(T)=100(1+0.0039*T)算得的在27度时的电阻值应为110.5欧姆,是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A:
室温准不准?万用表准不准?

另外pt100可能也不准。pt100分等级的。或者可能不合格

网友B:
1你的万用表不准。2测量电流加热了热电阻。

网友C:
低压下,铜导线接触电阻近1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