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光耦接地

楼主(2008-08-01):
要想起到隔离作用的话必须得有两路不同的电源吧,我的做法是用一个DCDC隔离模块从外电源Vin隔离出一路电源来做485的光耦隔离,同时这路电源VCC去给MCU供电(为了把MCU的电源和外电路隔离开)

问题是这样的,如果VCC和Vin共地的话隔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是这样吗?)。如果不共的话,那么MCU的地是不是相当于悬空了。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有静电,长期使用的话是不是不利于系统的稳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模拟和数字电路都有的板子上,为了抗干扰。数字地和模拟地要隔开,请问是怎么隔开的? 最终的地不都是要接大地吗?

难道抗干扰和防静电是一对矛盾? 不明白?  谁能给我讲讲  谢谢了

网友A:
适当用屏蔽试一下!

不才,个人见解!

网友B:
隔离的意义在于阻止外来干扰信号

    任何电气回路都会破坏隔离,地当然不能连通了。系统内模拟地和数字地一般采取各自走线单点汇接的方式,汇接也有直接和通过EMI组件相连等不同方式。

网友C:
隔离是为了不同电源参考系统的互扰,

防静电是防止电荷通过IC器件本身的快速积聚、泄放,一般针对人体接触带来的器件伤害,泄放回路通过电阻接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