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型电阻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8-08-07):
看到一处介绍电阻的,说有一种是滑动片不摩擦电阻体的爪型可变电阻器

什么样的?
既然都叫滑动片了怎么可能没有摩擦?应该也不是说数字电位器!

哪位老大见过?网上好像也找不到!
老t估计有,呵呵

楼主:
哦,估计就是一档一档的可调电阻器

类似电阻箱那种吧!

网友A:
无触点非接触式电位器有光敏和磁敏等几种

<H2>但lz所描述的象电阻箱</H2><H2></H2><H2>电位器 - 正文</H2>
  具有三个引出端、阻值可按某种变化规律调节的电阻元件。电位器通常由电阻体和可移动的电刷组成(见图)。当电刷沿电阻体移动时,在输出端即获得与位移量成一定关系的电阻值或电压。电位器既可作三端元件使用也可作二端元件使用。后者可视作一可变电阻器。
  参数与特性  电位器的主要特性是输出函数特性、符合性、分辨力和滑动噪声。电位器的标称阻值、允许偏差、额定功率和电阻温度系数等参数与电阻器同。电位器的指标还有耐磨寿命和起动力矩等。
  输出函数特性  电位器的电压比(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比)和行程比(电刷在电阻体上所经行程与总行程之比)间的函数关系,又称阻值变化规律。常用的函数关系有三种:直线式、指数式和对数式。此外还有适于特殊用途的正弦、余弦等形式。
  符合性  电位器的实际输出函数特性与理论值之间的偏差程度,用实际输出与理论输出间的绝对差值的百分比来表示。对直线式电位器来说,符合性用直线性表示,其允许偏差范围称为线性精度。
  分辨力  电位器对输出电压或阻值的最精细调节能力,表征电刷的最小移动所能产生的输出量变化。它对仪器或控制系统的调节精度有重要影响。
  滑动噪声  电刷在电阻体上移动所引起的无规律寄生电势(假设不存在热噪声和电流噪声)。非线绕电位器的滑动噪声用动噪声或平滑性表示;线绕电位器的滑动噪声用等效噪声电阻表示。
  结构与分类  组成电位器的关键零件是电阻体和电刷。根据二者间的结构形式和是否带有开关,电位器可分为几种类型(见表)。
  电位器还可按电阻体的材料分类,如线绕、合成碳膜、金属玻璃釉、有机实芯和导电塑料等类型,电性能主要决定于所用的材料。此外还有用金属箔、金属膜和金属氧化膜制成电阻体的电位器,具有特殊用途。电位器按使用特点区分,有通用、高精度、高分辨力、高阻、高温、高频、大功率等电位器;按阻值调节方式分则有可调型、半可调型和微调型,后二者又称半固定电位器。
  为克服电刷在电阻体上移动接触对电位器性能和寿命带来的不利影响,又有无触点非接触式电位器,如光敏和磁敏电位器等,供少量特殊应用。
  线绕电位器  具有高精度、稳定性好、温度系数小,接触可靠等优点,并且耐高温,功率负荷能力强。缺点是阻值范围不够宽、高频性能差、分辨力不高,而且高阻值的线绕电位器易断线、体积较大、售价较高。这种电位器广泛应用于电子仪器、仪表中。
  合成碳膜电位器  具有阻值范围宽、分辨力较好、工艺简单、价格低廉等特点,但动噪声大、耐潮性差。这类电位器宜作函数式电位器,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中大量应用。采用印刷工艺可使碳膜片的生产实现自动化。
  有机实芯电位器  阻值范围较宽、分辨力高、耐热性好、过载能力强、耐磨性较好、可靠性较高,但耐潮热性和动噪声较差。这类电位器一般是制成小型半固定形式,在电路中作微调用。
  金属玻璃釉电位器  它既具有有机实芯电位器的优点,又具有较小的电阻温度系数(与线绕电位器相近),但动态接触电阻大、等效噪声电阻大,因此多用于半固定的阻值调节。这类电位器发展很快,耐温、耐湿、耐负荷冲击的能力已得到改善,可在较苛刻的环境条件下可靠地工作。
  导电塑料电位器  阻值范围宽、线性精度高、分辨力强,而且耐磨寿命特别长。虽然它的温度系数和接触电阻较大,但仍能用于自动控制仪表中的模拟和伺服系统。

电位器式位移传感器      第[1],[2],[3],[4]页>>更多内容<hr>摘自《传感器工作原理及应用实例》
作者:黄继昌,徐巧鱼,张海贵,郭继忠,傅润何

    机械位移传感器是用来测量位移、距离、位置、尺寸、角度、角位移等几何量的一种传感器。根据传感器的信号输出形式,可以分为模拟和数字式两大类,参见图1所示。机械位移传感器根据被测物体的运动形式可细分为线性位移传感器和角度位移传感器。

    机械位移传感器是应用最多的传感器之一,它在机械制造工业和其它工业的自动检测技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很多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第一节 电位器式传感器

    电位器是人们常用到的一种电子元件,它作为传感器可以将机械位移或其他能转换为位移的非电量转换为其有一定函数关系的电阻值的变化,从而引起输出电压的变化。所以它是一个机电传感元件。电位器的种类繁多,本节就工业传感器用的电位器予以介绍。

    (1).线绕电位器式传感器
    线绕电位器的电阻体由电阻丝缠绕在绝缘物上构成,电阻丝的种类很多,电阻丝的材料是根据电位器的结构、容纳电阻丝的空间、电阻值和温度系数来选择的。电阻丝越细,在给定空间内越获得较大的电阻值和分辨率。但电阻丝太细,在使用过程中容易断开,影响传感器的寿命。

    (2).非线绕电位器式传感器
    为了克服线绕电位器存在的缺点,人们在电阻的材料及制造工艺上下了很多工夫,发展了各种非线绕电位器。

    [1] 合成膜电位器
    合成膜电位器的电阻体是用具有某一电阻值的悬浮液喷涂在绝缘骨架上形成电阻膜而成的,这种电位器的优点是分辨率较高、阻范围很宽(100—4.7MΩ),耐磨性较好、工艺简单、成本低、输入—输出信号的线性度较好等,其主要缺点是接触电阻大、功率不够大、容易吸潮、噪声较大等。

    [2] 金属膜电位器
    金属膜电位器由合金、金属或金属氧化物等材料通过真空溅射或电镀方法,沉积在瓷基体上一层薄膜制成。

    金属膜电位器具有无限的分辨率,接触电阻很小,耐热性好,它的满负荷温度可达70℃。与线绕电位器相比,它的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很小,所以特别适合在高频条件下使用。它的噪声信号仅高于线绕电位器。金属膜电位器的缺点是耐磨性较差,阻值范围窄,一般在10—100kΩ之间。由于这些缺点限制了它的使用。

    [3] 导电塑料电位器
    导电塑料电位器又称为有机实心电位器,这种电位器的电阻体是由塑料粉及导电材料的粉料经塑压而成。导电塑料电位器的耐磨性好,使用寿命长,允许电刷接触压力很大,因此它在振动、冲击等恶劣的环境下仍能可靠地工作。此外,它的分辨率教高,线性度较好,阻值范围大,能承受较大的功率。导电塑料电位器的缺点是阻值易受温度和湿度的影响,故精度不易做得很高。

    [4] 导电玻璃釉电位器
    导电玻璃釉电位器又称为金属陶瓷电位器,它是以合金、金属化合物或难溶化合物等为导电材料,以玻璃釉为粘合剂,经混合烧结在玻璃基体上制成的。导电玻璃釉电位器的耐高温性好,耐磨性好,有较宽的阻值范围,电阻温度系数小且抗湿性强。导电玻璃釉电位器的缺点是接触电阻变化大,噪声大,不易保证测量的高精度。

    (3).光电电位器式传感器
    光电电位器是一种非接触式电位器,它用光束代替电刷,图1是这种电位器的结构图。光电电位器主要是由电阻体、光电导层和导电电极组成。光电电位器的制作过程是先在基体上沉积一层硫化镉或硒化镉的光电导层,然后在光电导层上再沉积一条电阻体和一条导电电极。在电阻体和导电电极之间留有一个窄的间隙。平时无光照时,电阻体和导电电极之间由于光电导层电阻很大而呈现绝缘状态。当光束照射在电阻体和导电电极的间隙上时,由于光电导层被照射部位的亮电阻很小,使电阻体被照射部位和导电电极导通,于是光电电位器的输出端就有电压输出,输出电压的大小与光束位移照射到的位置有关,从而实现了将光束位移转换为电压信号输出。

    光电电位器最大的优点是非接触型,不存在磨损问题,它不会对传感器系统带来任何有害的摩擦力矩,从而提高了传感器的精度、寿命、可靠性及分辨率。光电电位器的缺点是接触电阻大,线性度差。由于它的输出阻抗较高,需要配接高输入阻抗的放大器。尽管光电电位器有着不少的缺点,但由于它的优点是其它电位器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在许多重要场合仍得到应用。

     下一节内容《电容式位移传感器》<hr>
 [下一页]   [TOP]

楼主:
tyw名不虚传,不得不服^_^

谢啦,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