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23mm左右的垂直位移

楼主(2008-08-07):
是一个气缸,随时测量气缸的体积。并且要求每次测量都和上次测量的结果无关,就是说下一次的结果不依赖上一次的!活塞在其中移动。采用非接触的传感器。请各位大虾给推荐,用哪种类的传感器最合适?

网友A:
有活塞杆吗,有则好办

在活塞杆上做**,可用的传感器就多了

网友B:
看对精度的要求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Sharp 的距离传感器 GP2D120XJ00F 应该就可以

网友C:
传感器是个头疼问题

网友A:
你把结构描述清楚了应该不会头疼的

网友D:
恩,我觉得在连杆上装个编码器很方便的嘛~~~

网友E:
可怜的小姑娘

问题还没解决呢啊

楼主:
2楼

有活塞杆吗,有则好办

在活塞杆上做**,可用的传感器就多了

请问可用的传感器都有什么?有活塞

楼主:
我必须要非接触的!

我的气缸里的气体质量是一定的!
采用接触的器件,安装会麻烦,有开口就会漏气!即使你密封得很好

网友A:
lz看来没听懂别人的问话

1.活塞面积是固定值,测活塞位移可得知体积
2.活塞有连杆通向气缸外,测连杆位移就可得知活塞位移
3.基于上述条件,用接触式传感器就行了

若还不行,就请lz说说你做的是死马东东,最终想测什么东东

网友F:
唉,可怜的....

楼主:
用什么接触式传感器

用什么接触式传感器?

楼主:
有个要求

要用的传感器必须是绝对值传感器。

即:每次的测量值和上次无关!
    价格在20元左右,越低越好!
    气缸必须保持密封,所以,传感器的安装不能破坏气缸的密封!考虑采用非接触式的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A:
你只要标定好活塞下止点的读数,用每次测得数减去起点值就

价格与你的精度要求有关,粗糙点用只X型直线电位器才元把钱.

网友G:
“价格在20元左右,越低越好!”

    价格在20元左右,越低越好!还要是非接触的,估计很难哟!

网友H:
最佳方案

在旁边放一个直尺,活塞上放个指针,然后用眼睛看指针指到哪个刻度。
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1、价格可能只需要5元。批量可能还要便宜。
2、眼睛观看当然是非接触的啦!
3、每次看了之后,换个人再看,就可以保证测量结果与上次无关。
哈哈

网友I:
楼上太强!

有人要疯! 看来楼主对自己系统的结构不太理解!

网友J:
还要看最小分辨率要求

网友K:
气体质量一定

那可以用压力传感器,通过压力来测量

网友L:
“每次的测量值和上次无关”,令人费解的要求

那怎么才叫测量值和上次有关?

非接触的运动测量,不外乎激光干涉、超声、雷达、激光多普勒……
光栅尺和编码带的测量也是非接触的,但实际结构还是必然有机械接触的

只有激光多普勒是测速度的,似乎算是“和上次有关”
其它都是测绝对位置的,几乎“和上次”完全无关

低成本的,大概就是超声了

还有一种光测量方法就是用光强,让反射光强随距离变化,精度不高,但好实现

网友M:
楼主要求要说清楚啊.

如果活塞很慢,是可以用电位器的.
如果活塞很快,比如内燃机的气缸,电位器上去就烧了.
既然活塞是密封的,传感器放在活塞里面?放在活塞里面信号怎么引出来?
所以办法应该放在连杆上而不是气缸上,转换思维.
另外还要考虑精度要求等.

网友N:
用红外测距把

用红外测距把,我做过一个,就采用普通的直径3mm红外收发管,测量范围在5-80mm,精度1mm,不收外界太阳光和日光灯影响。不知道满足你的要求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