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电压抑制 二极管气体放电管分别哪个牌子的好

楼主(2008-08-07):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气体放电管
分别哪个牌子的好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并当捎问一下

在直流电源里用双向的和单向的瞬态电压抑制器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B:
回答下

双向就是双向保护,单向就是单向保护
BK的牌子好象还可以

网友C:
只能说大厂的品质有保证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ST/ON/VISHAY/PANJIT/RECTRON/GALAXY等的都可以(有一大堆大公司在使用)
气体放电管:
MMC/LSE/LITTLEFUSE等公司的都可以

网友D:
......

只要是正规大厂,一般都能符合你的使用范围了

网友E(2010-01-19):
langtuodianzi  也是挺辛苦的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