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切换电路

楼主(2008-08-08):
BATIN和EPIN分别接电池和外接电源,同时接上,都在48V左右,电压高的供电。+5V由POWERIN转换而来,闭合S3,MOSFET导通,OUT+为外部负载提供的48V电压正极。当过流时(CUR-RAT变为高电平),MOSFET管截止,停止供电。

请问电路原理对吗?只用两个二极管切换是不是太简单?MOSFET能被驱动吗?

网友A:
Linear

可以看看linear的4412/4414,切换IC

网友B:
电路错的

Q5根本就不能饱和导通

网友C:
Q5的D ,S极电位是一样的,怎么能工作?

网友D:
只用两个二极管切换是没问题的,问题是你的MOS管驱动电路

网友E:
5V与48V地线分开 Q5的S接5V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