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跟光耦有关的电路问题

楼主(2008-08-08):
如图,是一个与PLC输入接口的电路,中间用到了光耦,型号为TLP281-1,目的是将Internal端输出的信号反相。现在一个板子上有8路这样的电路,分别对应PLC的8个输入口。R1和R2都采用了额定功率为1W的贴片电阻。现在的问题是,当Q2导通,即Internal端输出“0”时,8路PLC的“IO_IN”端的高电平电压值不同,差异比较大,高的有20V左右,低的只有17V左右。请问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另外,由于功率电阻散热较大,板子刚上电,8个输入口的电平较高,最高23V左右,低的也有20V左右,随着板子温度迅速升高,电压下降到上述的20V和17V之间,并稳定下来。实际测试7小时后(一直上电,Q2一直导通,输出“0”),电压没有变化。请教为什么8个端口高电平值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网友A:
看看plc端的电路吧

我认为你应该把e接gnd,c接IO_in;

网友B:
光藕的三极管是处于放大状态

又不是开关状态,当然会有很大的差异
不同的基极电流就会有不同的C极电流
即使同一个型号同一个批次生产的光藕其电流传输率的偏差都有几倍的偏差
差异没这么大才是不正常的
按楼上的建议做吧

网友C:
电路设计不好,功耗大,

驱动一个光耦,1mA足够,

网友D:
回复2楼

由于这个电路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信号反相,也就是当输入为“0”时,输出为“1”,所以应该采用贴主的做法吧。。但是,如果只是为了反相,为什么不考虑采用一个运放构成的反相器或者是7404反相器?

网友B:
驱动一个光藕而已,也没必要用到两个三极管吧

还有,既然不要隔离,加光藕干嘛?为了浪费*币吗?
晕

网友D:
回复6楼

光耦其实不单单是信号隔离,还有电平转换等作用,

网友B:
按这个电路,电平转换直接三极管就可以实现了

何必浪费成本

网友E:
驱动不需要用达林顿结构

而且既然共地,光耦的作用就没有用处了,可以直接使用三极管作电平转换

网友D:
是的,直接用三极管

直接用输出电流大的三极管来进行电平的转换就行了呵。。
光耦的作用主要是用来隔离输入输出,偏向于隔离输入信号。
在应用中,一般有一些远距离输送的开关量信号需要进行隔离,
因为:
1、信号不隔离,输入的信号可能是交流信号,高压信号,按键等等干接点信号;
2、比较长的连接线路容易引入干扰、雷击、感应电等,不隔离不可靠;
3、可广泛用于电平转换、信号隔离、级间耦合、开关电路、远距离信号传输及微机接口等。

网友F:
跟随器

发光管发光而后级电压不一致说明你没有完全进入保和状态。
可以试试在光耦后极加一个三极管做成跟随器。

网友B:
呵呵,原来的电路已经够啰嗦了,想不到还有更啰嗦的

网友G:
为了可靠性和安全性,隔离完全是有必要的

工控设备不应该在乎这么点成本。

LZ的电路设计上不太合理:
1、24V逻辑,特别是光耦LED端用24V,功耗不大就奇怪了,所以该优先采用5V电平;

2、既然考虑了隔离,就应该将电源也做隔离

3、驱动光耦用两个三极管看似没必要,但实际上可以降低对信号源阻抗的要求,增强适用性和兼容性,但更好的选择是门电路,改用5V逻辑时甚至不用考虑用OC、OD 输出的问题;

4、LZ多光耦的一致性问题和传输比没概念,要想输出信号好光耦输出端必须得加缓冲、整形电路,这是完全有必要的。11楼说的:可以试试在光耦后极加一个三极管做成跟随器  也就是这个意思

5、如果不是通用设备,比如可以确定信号源用电流驱动,那么可以不增加成本,两个三极管两边各用一个;
   如果是做通用板卡,那么可以说你这种设计考虑得太简单了,还没入门哦:-)

光耦是个一致性很差的期间,正如3楼所说:
引用 网友B: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楼: 光藕的三极管是处于放大状态

又不是开关状态,当然会有很大的差异
不同的基极电流就会有不同的C极电流
<big>即使同一个型号同一个批次生产的光藕其电流传输率的偏差都有几倍的偏差</big>
差异没这么大才是不正常的
按楼上的建议做吧

网友H:
TLP281 CTR(min)=50%

所以你这电路明显的设计错误,把R1换成2k的。

网友I:
LZ,光耦2端用同一个电源,忽悠谁呢?

而且,你这样的光耦驱动电路根本不需要三极管,只要输入级能够承受10mA管电流就行.光耦的输出级电路上没什么问题,R2可以适当减小.是否接在C端关键看你需要的逻辑.

网友C:
太差!太差!

网友J:
R2改大可以改善输出电平偏低的问题。仔细看看xwj的回答

网友I:
14楼的说法明显错误

17楼的说法也片面.

R2的太大,光耦的传输频率越低.

太小,不能饱和.但绝对不是14楼那样的说法

网友K:
14楼完全正解,标准做法。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才看到大家的回复

是我没有说清楚,达林顿管不是我加上去的,实际上图上表明“Internal”的部分,是一个IO卡,是别人的产品,我们只是用这个卡和PLC接口,出现了逻辑正反的问题,加一个光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隔离,而仅仅是作反相。

楼主:
to:2楼的朋友

按你的接法,是无法做到反相的。

楼主:
to:4楼和6楼的朋友

达林顿结构不是为了驱动光耦加上去的,是别人本来就有的,我只是在达林顿管和PLC之间加了这么一个电路。见20楼我的补充。

楼主:
to:5楼的朋友

运放是不是太复杂了?这个是个24V系统,74系列是不能胜任的。

楼主:
其他

这个电路并不是实现电平转换,是实现逻辑方向。用光耦也不是为了隔离,所以不存在共地不共地的问题。其他朋友关于光耦特性和三极管特性的回复我再参考,谢谢大家的讨论。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L:
看样子左边的 "Internal" 是 2803 之类的东西

光耦开关工作时,必须让它吃饱(IF 足够大),才能保证输出饱和,而且没办法刚好吃饱,只好让它撑着
所谓 CTRmin = 50% 是在一定 VCE 下的,饱和时的 CTR 比这个还低
所以至少 IF = IC/CTRmin * 1.5 才可靠
另外,订货时可以指定 CTR 等级

网友G:
只是逻辑反向的话一个PNP管串个电阻即可,何必这么麻烦?

楼主:
to25楼:

确实是用的2803

楼主:
to xwj:

谢谢!
我试过下面的电路,好像不行:

楼主:
to xwj:

按照你的意思,是这样吗?请多指教!

楼主:
补充

逻辑反相是一个目的,另外更重要一点是,在不开机情况下,希望PLC的输入端,即IO_IN,保持低电平。如果不做反相逻辑,2803输出直接上拉电阻与IO_IN连接的话,不开机情况下,PLC输入端是高电平,会导致误判断。不管是光耦反相,还是三极管反相(P型),如果IO_IN与c级相连,要使不开机情况下为低,就必须有Ic,这样会有功耗,所以才将IO_IN接到e级。

网友L:
29 楼电路少了基极限流电阻,要烧东西的

是那一部分“不开机”?
如果楼主要保证“不开机”状态,想必也需要保证上电过程和处理器复位过程的状态吧?

网友A:
plc端的输入电路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回31楼

保证Internal一端不开机,无信号输出。

楼主:
to 32楼

应该是的。跟PLC端没多大关系,PLC输入端也有电阻在分压,只要保证输入电流能驱动PLC的光耦就可以了。

网友M:
光耦两端用不一样的电源才能保证是隔离的

楼主:
to 楼上

可能您没有看之前的回复,都说了这个电路用光耦不是为了隔离。

网友N:
低速的话,装个小型继电器得了,那么费事

高速的话,你画的图,基极要加限流电阻,其他两个电阻也要斟酌一下

楼主:
谢谢 aihe

是的,我忘了加限流,准备试一下。

楼主:
刚才按照29楼的电路加了限流电阻试了下

R1与base之间加了个2k的限流电阻,试了下,好像把Q2给烧了。这个电路貌似一个三极管无法完成?

网友O:
光隔离散性太大

   主要是光隔离散性太大,可以换质量好一点的光隔,也可以改R1阻值,如果光隔输入端电流达到10mA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P:
晕s

24V串个p沟mos管连plc输入端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