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三相电源相序自动校正

楼主(2008-08-09):
(无正文)

网友A:
相序检测电路+继电器+接触器

根据入相决定常开还是常闭来选择特定相序,正反转控制可以在此基础上添加,也可以简单在后面串连。

网友B:
变频器似乎可以解决问题,LZ说的绝对正反转是何意思?

楼主:
相序检测电路

我目前要解决的就是相序检测电路,如何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