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在我的**中应该这样的,

楼主(2008-08-11):
1:贴片二极管上的印字是否有相关手册可以查询型号或参数,如M7,R17?

2:玻封圆柱形的贴片二极管,K端有一圈色环,请问不同颜色各代表什么含义,如黑色,灰色?

网友A:
找厂家要参数!

网友B:
M7=IN4007

现在IN4007插件(DO-41 DIP)、贴片(DO-214AC也就是SMA)都有。一般插件的芯片是O/J的,贴片的芯片的GPP的。至于符号从M1-M7都有,其击穿电压分别为50、100、200、400、600、800、1000V。

网友C:
IN4007,第一个符号应该是字母I吗?

网友B:
M7是代码哦,含义是厂家说了算滴拉

网友D:

IN4007是某一个厂家的1N4007。。。

1N的意思,在过去了解到的解释为:1个PN结

所以BOM表中正确的写法应该是1N4007,备注中规定厂家

如果直接写IN4007再在备注中规定厂家,从我的了解来说,属于误解。。。

网友E:
是数字1,表示1个PN结。老T咋也在这上面含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