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输入2.5V~16V,输出3.3V的稳压电路

楼主(2008-08-11):
设计一个产品,输入电压有4种,16V的火牛、9V的火牛、USB电源和2节干电池,输入电压要控制在3.3V,500mA,想采用34063来设计,但是就是没找到好的方案。
另外,输入的接口只有一个,不会有同时的情况。

网友A:
用34063不太合适吧

网友B:
灌水:什么叫火牛?

网友C:
看不明白楼主说什么

“输入电压有4种,16V的火牛、9V的火牛、USB电源和2节干电池,输入电压要控制在3.3V,500mA”
是指有4种不同的输入电压,要转换成同一个3.3V/500mA的输出吧?

网友D:
火牛是什么???

太菜,不懂什么火牛

网友E:
这些电源一定要用同一个电路吗?

如果不需要,前三个线性降压,干电池升压(也许可以用电荷泵)

网友F:
找个升降压功能的DCDC

网友G:
有一款MD3221N

输入电压4.5-20V,输出2.5/3.3或0.8-14V可选,输出电流0-3A
日本新电元产品,效率极高

网友G:
新电元代理商 haiyong_369@163.com

网友H:
值得否

  用34063也可以做出来, 但功率转换元件需要使用高频变压器方式, 另外可能要两片叠加才满足3V3/500mA. 还有一个问题是34063似乎在2.5V下工作能否弄出来这么大的功率要试一下才知道, 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