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降噪问题

楼主(2008-08-15):
最近做一个关于信号处理电路,有效信号的频率在100以下变化,现场噪声信号频率与幅度波动大,在几十到1千HZ,由于对实时性要要求强,降低滤器的带宽就增大了输出信号的延迟,延迟要求在微秒级,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在某些时候还会出现噪声信号淹没有效信号的情况,所以我想通过压低带宽来抑制噪声,但是延迟达毫秒级,请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注意提高滤波器的Q值

同时采用软件滤波算法

楼主:
2楼的兄弟

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B:
楼主是说,滤波器导致了信号的相位移动了吗?

相位移动可以体现为信号在时间轴上的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