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一起交流:ARM都应用在什么场合?如何选折ARM芯片?

楼主(2008-08-15):
(无正文)

楼主:
还有操作系统如何选择?

网友A:
根据你的需要

楼主:
我感觉不处理多任务就不需要OS?

楼主:
ARM7+MMU=ARM9?

网友A:
当然不是

网友B:
用于处理大量信息的场合

8位单片机的RAM,ROM比较小,速度比较慢,处理多任务比较勉强,在处理大量信息的场合ARM比较合适。

楼主:
一般ARM的外围接口比8位MCU多,用在控制和自动化好象比较合适

其他领域呢?

网友C:
应用在8位mcu做不到的场合;

楼主:
ARM是不是分为MCU和MPU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