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最新国标即将生效,这个什么ModBus在工业领域真的是…

楼主(2008-08-15):
真的是叱咤风云的角色?

最近受朋友之托,要帮他弄个接口板,仔细看了给我的文档又到网上狂搜一遍,晕啊,原来还有个叫什么ModBus的东西,影响还不小!
惭愧,刚知道!

CAN不是很先进吗?这么老的Modbus生命力竟如此之强!

MCU上弄Modbus好弄吧?总感觉把它尊称为“现场总线”或“协议”有点牵强,似乎很不够格!这个协议似乎就是普通技术人员的水准,就是“地址+数据+校验”的“主从结构”,连现代的竞争仲裁机制也没有!

国标《基于Modbus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发布会在京召开

网友A:
它的最大优点:简单

最大缺点:速率低,很多方面没有统一标准

关健在于,大量的现场根本不需要那么高的通信效率,也不需要什么碰撞仲裁。
碰撞、侦听、分配、令牌或出错重传之类,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通信过程的不确定性或不可控性,一些工业场合并不欢迎(也许是思维定式吧)

而且工业上很多应用系统自身的物理和逻辑结构就是主从的,采用主从通信方式,再自然不过

工业上,淘汰一个“够用”而成熟的东西,是很难的

网友A:
另外,CAN 和 MODBUS 不是一个层次的

MODBUS 其实是比较高层的协议,我觉得算应用层中的较低层吧,它的基础(传输层)可以用 232/485 (其实是用 UART),也可以用 TCP

楼主:
顺便请教个问题:

如果前面的数据确定了,是不是后面的CRC16就唯一的确定了?只可能有一个CRC16的值吧?
我这个文档上说是用的RTU,CRC没玩过,手下留情别拍啊,怕怕^_^

网友B:
我的理解:CRC校验可靠性不是100%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5楼: 顺便请教个问题:

如果前面的数据确定了,是不是后面的CRC16就唯一的确定了?只可能有一个CRC16的值吧?
我这个文档上说是用的RTU,CRC没玩过,手下留情别拍啊,怕怕^_^

网友B:
MODBUS只规定了通信协议,没规定物理层

这是和其它很多协议不同的地方

楼主:
呵,多谢前辈指点!

总感觉这个Modbus是很简单的东西,可是网上还不少关于它的讨论,甚至还有个freeModbus的东西
这样来看似乎又暗藏玄机,真有点担心搞不定!
今晚继续,多谢楼上几位高手发表意见,谢啦!

楼主:
晕啊,CRC是不是有N多标准啊?

1、CRC8

2、CRC16,网上查到居然多达8种?
   CRC-16 、CRC-DNP、CRC-16 (Sick)、CRC-16 (Modbus)、CRC-CCITT(XModem)、CRC-CCITT (0xFFFF)、CRC-CCITT (0x1D0F)、CRC-CCITT (Kermit)

3、CRC-32

找来的Modbus版的CRC16 调通啦,睡觉去!
此刻中国35块金牌,美国19,看来俄国鬼子这下兵败北京啊,7块,第8,我感觉他真的翻不起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