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频器

楼主(2008-08-16):
各位好! 作了一个混频及整形电路,见图,使用效果只能将就。使用的电阻是一般普通1/8W的电阻,电容除两个0.33的电容是涤纶电容外,其余都是普通磁片和电解电容,Y01是普通的晶振。X01、X02是将压力转换成频率的振荡器的连接端口。该电路要求对温度的稳定性好。我想请问,这电路合适吗?可以做哪些改进?现在有相应的集成电路吗?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163024657.pdf

楼主:
好可怜

无人理睬呀!

网友A:
想取得良好的温度特性要注意电容的材料

特别是振荡部分的电容,可以选择NPO、C0G、X7R等材料的瓷介电容。不过,你的设计目的是什么?晶体管的偏置参数恐怕不够合理,10M频率下用555也不合适。

楼主:
晶体管参数

“晶体管的偏置参数恐怕不够合理”,指的是哪个晶体管?如果不合理,会产生什么问题?我看看是否出现了这个问题。正因为考虑了温度的影响,用了涤纶电容。差频后,555就只在几千HZ的频率下工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