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的频率一般是多少

楼主(2008-08-16):
(无正文)

楼主:
我侧的一个开关电源频率有250k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A:
看这个,供参考

高频电源变压器是工作频率超过中频(10kHz)的电源变压器,主要用于高频开关电源中作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也有用于高频逆变电源和高频逆变焊机中作高频逆变电源变压器的。按工作频率高低,可分为几个档次:10kHz-50kHz、50kHz-100kHz、100kHz~500kHz、 500kHz~1MHz、1MHz以上。传送功率比较大的,工作频率比较低;传送功率比较小的,工作频率比较高。这样,既有工作频率的差别,又有传送功率的差别,工作频率不同档次的电源变压器设计方法不一样,也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高频开关电源(也称为开关型整流器SMR)通过MOSFET或IGBT的高频工作,开关频率一般控制在50-100kHz范围内,实现高效率和小型化
增加开关电源频率,因频率的上升而带来开关管和变压器和电压的损耗。

同时为了选择合适的开关管和磁性材料而带来成本上的上升。

但是开关频率的升高,使得滤波电感的感量,输出电容的容量下降,这对开关电源的小型化是有好处的。

现在做的是1MHz的开关电源,体积小了,成本上去了。

增加开关电源频率,受开关管工作频率,和变压器磁性材料工作频率的限制。增加开关电源频率,开关管和变压器磁芯损耗将加大。

开关电源电磁干扰的抑制措施

网友B:
好象常用20K左右的

取决于变压器材料

网友C:
开关电源频率超过20kHz的时候被当成了具有革命意义的事情

网友D(2011-08-07):
合适的开关频率大致处于20KHz与60KHz之间

网友E:
合适的开关频率大致处于20KHz与60KHz之间
*************************
对目前的技术来说低了点。

网友F:
t通常的设计师40-7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