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8-08-18):
请教:十几K的振荡电路,电容正负交替加电压,有不断的充放电,1UF的电容,这样的电容用什么种类的损耗小,我用几种电容都太容易发烫了

网友A:
就用陶瓷电容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好大的充放电电流

刚刚接个0.22欧的电阻监测一下流过电容的电流,正向最高电压3V,负向也有2.5V,均方根电压800毫伏
就是说瞬间大电流15A,有效电流4A左右,55555,怎么解决

网友B:
低频瓷介电容损耗很大的,

应该用聚苯乙烯电容(CB)、聚炳烯电容(CBB)

网友A:
可以考虑用大电流的CBB电容试试,例如电风扇上那种

楼主:
谢谢啊

应该用聚苯乙烯电容(CB)、聚炳烯电容(CBB)

CBB的我用过,体积太大,也发烫
还用过什么聚碳酸酯的,那卖的说很好,结果也很烫
火炬的独石电容体积小,虽然也很烫,但是发热量应该还没上面的大,它还是低频CT的呢

哎,充放电电流太大,平均电流到4A了,怎么办

网友C:
用多个小容量的电容并联解决。

网友D:
1uf对于十几K的频率来说等于短路,不发热才怪

楼主:
恩,我用两个474并联,就是太占地了,呵呵

谢谢大家

网友E:
用film_cap呢?

网友F:
嘿嘿

8楼说的对。

不能理解,为什么有这样的设计?是不是要做一个“电容烧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