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

楼主(2008-08-18):
protel 画pcb时 走线只能是直角怎么改设置?请哪位告知下》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走直角?

楼主:
re

就是不想走直角啊
但是现在只能走直角 我想改回来 不知道在哪设置啊

网友B:
用Shift+空格改变

网友C:
在系统设置关于布线部分,有90度和45的转角的选项

或者恢复一下默认就好了

网友D:
4楼讲的 可以,试一试,你,肯定行

网友B:
手动布线用Shift+空格改变,自动用5楼办法

网友E:
shift+空格别分配给输入法。

如果分配给了中文输入法,默认的是半角全角转换。

楼主:
知道了

谢谢大家宝贵的意见 在下明白了